楼主(2013-01-07):
请问老师变频4/20MA输出到西门子s7-300plc,模块是ai331,8×12bit,这个模块有个选择,选C是四线制传感器,选D是两线制传感器,应该选哪一个,厂家推荐选C,可是变频输出的模拟量4-20MA是两线,请老师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是C四线制的,AI331四线制就是信号有源的,不用331发出电源驱动被测传感器。

网友B:
传感器的两线制和四线制不能看几根线来判断,如果需要模拟量通道供电的,是两线制,不需要模拟量通道供电,给通道的信号是有源的,就是四线制。

网友C:
楼上正解,这个问题其实一直困扰很多新人,所以在教新人的时候,第一就讲这个,概念要清楚。不然都不好意思说是我教出来的。糗大了。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解答

网友D:
一般传感器不都是三芯或两芯的吗?怎么还有四芯的?

网友E(2013-06-15):
SM331,8*12BIT,这个模块,用于电阻,4-20MA的时候它是14BIT的的精度,西门子模采用右对齐的,模拟拟量精度是14BIT就是低字节三位用0填充,意思是转换数值是以8的倍率转换的。你的变频器是4-20MA的。你就组态4-20MA,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你模拟量模块上的量程卡一定要选择到D卡才行,因为量程卡D卡只对应4-20MA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