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

楼主(2013-01-07):
这是我们这里的图纸, 主母线 TMY-3(125*10),中性母线 TMY-(125*16),另一个设备图纸 :主母线 TMY-3*2(125*10),中性母线 TMY-(125*16) .以上母线电压为380V 请问TMY 后面的数字都是啥意思啊,

网友A:
你的应该是母排,括号外面的是几根的意思,后面的3*2应该是两条3X(125*10)的母排

网友B:
TMY是铜排的简称
3(125*10)---3根125mm宽度*10mm厚度
其他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