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07):
在功能上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在PLC上面安装一个显示屏可以通过密码可以查看PLC的程序(相当于用电脑调试时现场监控PLC程序一样),还可以批量监视如计数器的值,计时器,存储器的值和内部继电器的状态等...这样方便设备维修时判断故障点可以在维修时减少一定的时间。(显示屏可以是触摸屏可以在不需要是关掉电源)

网友A:
这个不错,从已有品牌PLC的情况看,很受欢迎!

网友B:
像三菱的有些屏和三菱PLC连接后,可以去修改程序
三菱的有些PLC上也可以加一些小的显示模块,可以简单去修改一些数据
但这个东西都是当选件,当你需要时去选择,不需要时可以不选,
这些东西加上去,价格肯定也会上去,如果做成标配的,那对于不需要这些功能的人来说成本就高了

网友C:
查看内部程序的话那显示面积就比较大了;
其它的内部计数器的值,计时器,存储器的值和内部继电器的状态等这些目前都已经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查看内部程序的话那显示面积就比较大了;
其它的内部计数器的值,计时器,存储器的值和内部继电器的状态等这些目前都已经有了;

估计查看参数、曲线、状态、报警,设置一些参数什么的应该是非常好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功能上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在PLC上面安装一个显示屏可以通过密码可以查看PLC的程序(相当于用电脑调试时现场监控PLC程序一样),还可以批量监视如计数器的值,计时器,存储器的值和内部继电器的状态等...这样方便设备维修时判断故障点可以在维修时减少一定的时间。(显示屏可以是触摸屏可以在不需要是关掉电源)
以后可能是大触摸屏

网友E:
我看过这种带显示屏的小PLC,点数很少,主要做时间继电器用。

网友F:
通讯协议的进步,会使PLC的使用更广泛

网友G(2013-10-22):
通讯功能的增加,使PLC应用更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