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07):
本人在各品牌PLC通讯上有个小小的建议:就是把编程电缆统一可以是USB或者是以太网通讯等。最好是能把触摸屏,伺服驱动器等工控上可编程或修改参数的通讯线都统一,这样就不必因数据线准备不足而烦恼了(特别是出差时)

网友A:
PLC,触摸屏,以及伺服都有使用USB的产品,你可以购买这些产品,这样你就可以不必因数据线准备不足而烦恼了(特别是出差时)。

网友B:
这个问题恐怕这辈子都实现不了,你在到现场前,先了解用得什么产品及型号,准备充足在出发。
如对某品牌用得多,就准备好一套转接线(头),软件预装到电脑里。
教训及经验的总结。

网友C:
一个公司一个标准,都想叫别人来适应自己,而不愿去适应别人

网友D:
现在很多已经是mini USB接口。慢慢来吧。

网友E:
呵呵;你可以选自有USB口的产品,但是你木有办法让所有的厂家都按你的意思办;

网友F:
我看只有用以太网才能统一的了,因为USB都有不一样的,信捷的触摸屏和威纶的触摸屏同样是USB,连电脑这头的是一样,但另一头就有大有小了

网友G:
估计以后会用USB的多些,现在三菱后面出来的FX3G、GT1000的触摸屏、QnUCPU、L系列PLC 等产品的USB口都是一样的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恐怕这辈子都实现不了,你在到现场前,先了解用得什么产品及型号,准备充足在出发。
如对某品牌用得多,就准备好一套转接线(头),软件预装到电脑里。
教训及经验的总结。
支持一下这个观点

网友I:
USB做临时组态下载监视还是可以的,但是好像usb本身不能支持长距离,而且最简单的一点是还没有很好的带锁紧型的接头。好像不太适合工业现场。
只是凭自己的想象。

网友J:
最方便的还是以太网,现在哪里都可以找到这个线,如果挂个路由器的话,那就更方便了!
选错行,入错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