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08):
我的观点是,现在随着通讯越来越方便,以后PLC发展的趋势,会朝向于以太网的发展,用普通的网线替代现在的串口线,直接远程监控传输速率可以达到100Mbps,或者可以类似于一个无线WIFI,直接无线连接上下载程序,这样首先就保证了操作人员的安全。也可以更方便的上下载程序,修改等等操作。就不用类似于现在要修改一下程序还要跑到PLC跟前,插上串口线。
就目前而言,多数的编程人员都是配置笔记本电脑,而现在的笔记本都带有WIFI,PLC如果能集成一个WIFI的功能,不用很大的传输功率,至少要保证有3米的距离,只有打开编程软件可以搜索这类的信号与他连接,我看了一下楼下的回复,如果现在在花成本去加一个扩展的WIFI,相信多数的企业是不能接受的,除了一些特殊的企业,要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况。

网友A:
楼主你好!是我帮你转到这的,请知悉。如果您需要有补充,请直接点击您主贴下的“编辑”进行操作。

网友B:
现在已经可以实现楼主所想,只要PLC支持以太网的,就加个无线路由器就可以实现.

网友C:
PLC的远程通讯,传统的通过电话拨号,速度慢,但工业品的使用惯性太大了,过去三十年都这样用的,现在大品牌中还是这样模式的不少。因为工业网络的发展比商用网络慢一个节拍。以前这个节拍是5-10年,现在缩短了,越来越快。
以后的远程通讯,一定是基于互联网来做的。但互联网的协议和工业网络的协议明显不同,工业网络协议的要求是,周期性要求高,数据包小,实时性强。而互联网的协议,支持的数据包必须得大,否则效率太低,来回的路由寻址。所以,如何在互联网上传输好工业网络协议,需要理解透彻工业网络的协议,做准确的打包和解包,考虑互联网带来的时延不确定性,不是一个简单连接搭个通道搞定就行了。
现在IPV4资源已经枯竭,原来互联网络的发展,是美国先搞,而主根服务器在美国,其他13个没有一个在中国。IP和域名的分配权,中国很缺乏资源。如何实现广泛的域名寻址,如何在过渡到IPV6前实现无需昂贵的固定IP寻址问题,也是一个远程需要解决的问题。
PLC远程,还涉及到通过互联网传输的数据安全问题,如何进行加密,身份识别,做好硬件和软件防火墙。
上述的这些问题,包含了IT和工控的综合知识,实现得好,并且让用户信赖,才能获得发展。而正如我们现在支付已经越来越多的采用互联网方式一样,工业远程安全通讯必然成为我们日后远程诊断、远程数据安全通讯、远程售后、远程预警、远程运行保障的最常态化的方式!
关于这个话题,欢迎大家一起来探讨!

楼主:
目前西门子的1200带有以太网通讯端口,但是就你而言,仅仅是为了下载一下程序,修改操作,加一个路由器,作为投资者你会这样用吗?如果不是为了实时监控运行状况,可能没有人这么干吧。

楼主:
好,你说的太好了三楼,但是目前的话,我们远程监控的应用应该不是很普及,以后的话应该多数局域网还是能解决的,主要的监控运行状态还是使用者,如果程序出现问题,或者时间锁之类的,我们就可以让他们用一根网线,远程修改程序,而不用大费周章的去到现场修改操作,首先就节省了人力物力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