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08):
好像带可视面板的越来越多,至于plc,触摸屏一体,我觉得还是算了,太紧凑也不灵活。

网友A:
lifuquan611你好!是我帮你转到这的,请知悉。如果您需要有补充,请直接点击您主贴下的“编辑”进行操作。

网友B:
我觉得带可视面板非常好,方便操作

网友C:
可视面板只能是选配件,标配成本太高。

网友A:
未来可是面板有可能是许多PLC的标配,因为增加的成本可能和设备价值比起来微乎其微。

网友D:
成本是一个大问题,要做也只能做成选配件,可以另购显示面板插上使用;

楼主(2013-02-22):
品牌方面。Plc发展的历史不是很清楚,从个人的积累随便讲一些,直接写,未查阅网络和任何资料。个人感觉近10年左右吧,国内plc市场发展的非常快,最明显的是品牌的增多,大的国际的品牌——西门子、ab、施耐德、ge、欧姆龙、三菱等都继续存在且都有发展,形成几代产品,产品线又分为大、中、小几个系列。林林总总的又进来一些国外的以前的未接触的品牌,新增品牌一方面跟品牌有意的拓展中国市场有关,比如成立办事处、设立代理;也有不少随设备、机器配套进来的;更多新增的出现在工控人眼前的是产品仿日,仿欧的国产品牌,并无太多新意和技术含量,国产的个人感觉目前从整个品牌和plc这单一分支来看,步科和汇川算是做得不错的,起码有自己其它系列的工控产品作支撑、自身可以做系统集成。目前比较知名的国际品牌都不是只做plc单一产品线的,都有其它的产品系列,自身可做系统集成,这个从技术角度也可以理解,同一品牌的系统集成的兼容性及选型的便利性,例如plc对上级人机及下级驱动的支持都更方便,这个对国产品牌的发展是个启示,国产企业应有长远的规划,依托资金、技术的投入逐渐发展、缩小差距,绝非一日一夕之功,任何品牌都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才能形成底蕴,做到品牌有影响、被认可,市场有占有率。

楼主:
可视面板。标从本质上讲cpu的各种功能的指示灯,扩展模板的指示灯都是方便观察判断的可视配置,可视面板只是更高一级,可以显示文本、图形等。西门子的logo,施耐德智能逻辑控制器zelio logic等这一类产品都带有按键及显示,方便查看和现场修改,确实很方便、灵活,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修改外线配置来改变功能。其它诸如菲尼克斯品牌的,菲尼克斯不少配套plc的模块都带有显示面板及按键,方便设置修改,进行系统设置。现今带有可视面板的cpu进一步增多,部分品牌的某些产品线形成标配,技术的发展使得可视面板从技术角度更易实现、成本角度亦不会有太多的增加。增加这个面板关键要定义有哪些功能,要有具体的定位。Logo等智能控制器,完全可以写、修改程序,实现全部功能;菲尼克斯的可视面板,可以用于通过按键进行模板配置,故障显示等。具体到cpu的可视面板,支持哪些功能,一方面是技术角度,另一方面是实用性。可视面板可以有,具体实现的功能需要仔细规划。另外可视面板可以作为标配,不能拆卸,低端的逻辑控制可以用,高端配置的cpu和模块也可以用;也可以作为选配,类似于三菱、欧姆龙的部分手持编程器,安装到plc的接口上即可使用,更高一级的可发展为类似于变频器的操作面板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