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言下一代的PLC

楼主(2013-01-08):
预言下一代的PLC应该是:
1、下一代的PLC应是更智能化;
2、应该是PLC、触摸屏一体的;
3、主机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单机开关点数应做到最多,模块用到最少为好。

网友A:
楼主你好!是我帮你转到这的,请知悉。

网友B:
对2来说,西门子C7系列卖了很多年……说明下一代PLC并不需要带上触摸屏。
对于3来说,无法预测用户的需求,因此这一点似乎遥不可及。

网友C:
应该是PLC、触摸屏一体的;成本不增加,方便实用,体积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是我帮你转到这的,请知悉。
谢谢思南!

网友D:
很快就有楼主所说的产品,不是看到这个帖子才去设计的,而是已经设计完成才看到这个帖子的。

网友E:
FX 2N的成功就是因为“大砖头”也就是一体设计,西门子追了这么多年终于出了60点的smart,所以小型plc的一体机肯定是降低成本的一种好办法,idec 刚刚出的FT1A系列就是一体机,不能扩展。高密度省去了扩展接口设计,成本有优势,不是先进性的趋势,但是是占领市场的好的做法。

关于屏和PLC一体的做法也是个方向,西门子废掉了C7,但是又在保持着MP,和嵌入式的EC31,MP可以装上WinAC,就是一体机,通过ET200扩展I/O;  一体机不好的地方其实是不方便安装与接线,屏肯定在面板上,I/O最好在背板上,所以不利于推广,但是如果一体机集成仪表功能,减少I/O点倒是个方向,我们可以起个好名字“可编程仪表”,如果出了这种仪表肯定会火。

随意发言,只为参与

网友F:
引用 网友E:
FX 2N的成功就是因为“大砖头”也就是一体设计,西门子追了这么多年终于出了60点的smart,所以小型plc的一体机肯定是降低成本的一种好办法,idec 刚刚出的FT1A系列就是一体机,不能扩展。高密度省去了扩展接口设计,成本有优势,不是先进性的趋势,但是是占领市场的好的做法。

关于屏和PLC一体的做法也是个方向,西门子废掉了C7,但是又在保持着MP,和嵌入式的EC31,MP可以装上WinAC,就是一体机,通过ET200扩展I/O;  一体机不好的地方其实是不方便安装与接线,屏肯定在面板上,I/O最好在背板上,所以不利于推广,但是如果一体机集成仪表功能,减少I/O点倒是个方向,我们可以起个好名字“可编程仪表”,如果出了这种仪表肯定会火。

随意发言,只为参与

分析得专业啊!

楼主:
6楼分析得相当精彩,赞一个!
所以,未来的PLC要想做得更好,应双向发展,即同时注重成本性和先进性两方面考虑,但并不一定每个系列的产品都集成本性与先进性优势于一身,可以派生N多个系列供用户灵活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