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08):
输出功率:10--3000KW;转速:最高为 3600r/min;
电机转速不变,实现负载过程控制,达到节能效果;替代变频器进行节能改造;可在恶劣环境下运营。
永磁涡流调速装置由铜转子、永磁转子和控制器三个部分组成。一般,铜转子与电机轴连接,永磁转子与工作机的轴连接。铜转子和永磁转子之间有空气间隙,没有传递扭矩的机械连接。在电机转动时,,铜转子的铜环上在切割永磁体的磁力线时产生感应涡电流 而感应涡电流的磁场与永磁体的磁场之间的作用力实现了电机与工作机之间的扭矩传递。当气隙小时,;永磁涡流调速装置的传动能力强相反,气 隙大时传动能力小。而控制器可通过手动或控制信号调节空气气隙的大小。工作机的转速和扭矩。
1.日常维护工作量极小,为免维护产品,同时运行成本也极低。
2.允许较大的安装误差。允许最大的对中误差可为5mm。
3.具有过载保护功能,从而提高了整个系统的安全性,可靠性,完全消除了系统因过载而导致的损坏。
4.产品具备软启动性能,提高了电机的启动能力,实现电机的软启动或软停止,减少因电机瞬间启动
对设备造成的冲击和振动。
5.因为产品的结构特性,运行中的电机和设备的振动互不传递,有效的降低了系统的振动,延长了传
动系统零部件的使用寿命。
6.结构简单,体积小,安装和拆卸方便,适应在恶劣的工况下工作。
7.通过对气隙间隙的调整,可达到工作机所需的扭矩传递和速度传递的要求。节能效果显著。

网友A:
气隙调整来调速?那这个调整是靠什么实现?手动?还是电控自动?

楼主:
在耦合器的执行终端设置一个电动执行器和测速仪,通过测速仪的反馈来控制电动执行器的动作,实现自动控制的目的。

网友A:
哦,知道了。那个执行器的动作是直线运动的形式?还是转角运动的形式?也就是他的运动轨迹是怎样的?还有从最大气息到最小气息,调整全程的时间是多少?有指标吗?也就是转矩从0-100%的调节时间是多少?

楼主:
执行器的动作是转角运动的,而您所说的全程调节时间的长度要看具体的联轴器功率大小,联轴器功率的不同则调节的时间也肯定不同,不过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能实现无极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