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锁与互锁的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13-01-08):
请教各位,我将自锁与互锁写到了一个程序里,当我将x0的常开触点置为ON时,请问为什么Y0没有通电呢,是因为下边的互锁限制了么,如果是请问是为什么呢,如果不是这又是什么问题呢
当我将下边互锁中的x1置为ON时,Y0就可以接通

楼主:
啊啊啊,为什么我都不能发图片的呢,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有两个Y000输出

楼主:
请问有两个输出是有什么影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个Y000输出
请问两个输出是有什么影响吗,Y0不是有无数个输出触点可以用的么

网友B:
一个程序中最好不要用2个及以上相同的输出点。比如已经用过out y0,在其它地方就不应再有输出y0。最好的办法是按条件进行置位或复位,如set y0,或 rst y0。

网友B:
因为按照PLC的周期扫描特点,只有最后一个扫描到的Out才会有效,之前的out全是无用功。但是使用置位或复位只受置位或复位前面的条件限制,只要条件无逻辑冲突就可以正常输出。而且使用置位或复位可以使用多种不同的条件输出很多次,一旦使用了1次out后,其它地方再使用相同的输出点就会产生逻辑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按照PLC的周期扫描特点,只有最后一个扫描到的Out才会有效,之前的out全是无用功。但是使用置位或复位只受置位或复位前面的条件限制,只要条件无逻辑冲突就可以正常输出。而且使用置位或复位可以使用多种不同的条件输出很多次,一旦使用了1次out后,其它地方再使用相同的输出点就会产生逻辑冲突。
谢谢你,我的知识还太少,多谢指点

网友C:
这问题提的.....
第一图X0,X1都为on,Y0有输出就怪了。
第二图X0=off X1=on,Y0当然有输出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问题提的.....
第一图X0,X1都为on,Y0有输出就怪了。
第二图X0=off X1=on,Y0当然有输出啦
为on的时候没有输出 为off才有输出?

网友B:
第一图和第二图都一样,都是从上到下最后一个out y0有效,前面的out无效,第1个out前面的条件无论怎么写都不起会作用。注意PLC的工作机制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进行扫描的。

网友D:
双线圈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图和第二图都一样,都是从上到下最后一个out y0有效,前面的out无效,第1个out前面的条件无论怎么写都不起会作用。注意PLC的工作机制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进行扫描的。
谢谢你,我还需要更努力地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线圈输出
谢谢你,这是编程手册上的啊,还是我不够认真仔细,多谢提醒

网友E:
PLC遵循的是从左到右  从上到下扫描  扫面完了才输出   仔细琢磨下很容易解释楼主的问题了
另外  提醒楼主一点的是在PLC编程的时候最好不要出现双线圈  虽然输出触点无数  但是所有继电器必须遵循的是只有一个线圈

网友F:
这个应该是双线圈问题吧!

网友G:
双线圈害死人

网友H:
典型的双线圈问题。

plc一个周期的工作顺序是这样的,外部输入状态进入输入暂存区,然后plc按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执行程序,需要的外部触点状态从输入暂存区中读取,程序执行的输出状态输入输出暂存区,程序执行完毕后,输出根据输出暂存区的状态输出触点状态。

如果存在双线圈的话,后一个线圈的状态取代了前一个线圈的状态进入输出暂存区,当输出触点的时候实际根据的是最后一个线圈的状态来决定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线圈输出
谢谢你,这是编程手册上的啊,还是我不够认真仔细,多谢提醒
在使用步进指令时可以不同状态位,分别编写同样的输出点。

网友J:
怎么有两个Y0

网友K:
双线圈了,

网友L:
双线圈了,除非是不同时成立的两段程序可以,不过做好别出现用中间继电器代替一下

网友M(2013-07-19):
双线圈可以来做程序加密保护。也不见得就是一无是处。

网友N:
典型的双线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