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数据GPRS远传

楼主(2013-01-08):
硬件:步科 M5520T触摸屏与西门子300MPI通讯
目的:将PLC里一个压力信号通过GPRS或IE远传到中心监控处,中心监控处采用力控组态软件显示。

有没有哪位做过,分析一下你的方案给小弟学习学习!!!

网友A:
触摸屏通过串口方式与GPRS模块通讯。
步科有1个自由协议开发customized_driver你可以借用一下。

网友B:
见过别人用单片机+GPRS组合和主站通信。
触摸屏也可以和GPRS组合?

网友C:
这个觉得还是plc与gprs模块走数据更好。力控那边也加gprs。

网友D:
这样做是要达到什么效果呢

网友B:
有GPRS模块直接插在触摸屏上用的?

网友E:
用WEINVIEW的做过,可以选用宏电的通讯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