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08):
MY2NJ继电器表面写的是5A-240VAC,请问下这种,有的人说可以,只要负载小于1200W就行。有的人说不可以。我看omron继电器样本手册上写的最大交流电压也只有250V。希望有大侠能指教一二。

网友A:
也可以用,最好还是按照继电器上标注的电压范围使用比较安全。

网友B:
耐压等级不够。

网友C:
如果电流不大 并且不是频繁启动停止的话 基本上没有问题的

网友D:
可以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E:
不过流没问题

网友F:
用是可以用,不过最好加中继进行过渡。

网友G:
请你告诉我什么叫触点接380v?怎么定义380v?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请你告诉我什么叫触点接380v?怎么定义380v?
我也没懂楼上的问题。

网友I:
加个中继吧。。。

网友J:
呵呵;一个中间继电器花不了你多少钱的,一包烟都不用;有时别太吝啬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回答,我还是决定把接触器的控制线圈从380V换成220的

网友K:
最好还是按照继电器上标注的电压范围使用比较安全。

网友L(2013-07-12):
应该没问题,但是最后还是用低电压继电器放大一下,安全一些

网友L:
不好意思,是最好,不是最后

网友M:
电压高了,别直接把触点之间的空气给击穿了,到时候就直接粘上了。
不过380V应该不会发生这种现象,但人家说明书上可说让你接呀

网友N:
楼主说的是控制线圈电压吧,继电器表面写的是多高电压就应该接多高电压。

网友O:
用那个小继电器可的。。。只是触点可能损坏的较快,还有电压高了后触点的断开距离也不够。还是用电压等级高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