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08):
今天帮朋友维修一台铣床没有高速进给故障,到现场根据运转情况和询问操作工了解后,机械故障的可能性很小,可能是控制快速进给离合器的电路问题或是电磁离合器本身的问题。因很少维修铣床没什么经验,所以只能一步一步来。
 从表面看没发现什么异常,根据朋友找来的电路图开始测量,最后发现是36V整流桥没有直流电压输出,问题算是找出来了 ,心想整流桥坏了这个好办。就说明天自己做一个换上后就行了,但是最后在我再次确认时感觉万用表有些不太正常,我就换了个指针万用表测量(我就是在朋友厂子里租了一部分场地),测量结果是输出正常的。心想还好确认下。没办法接着找问题,最后检查电路控制都是正常的,我就测量了下电磁离合器的阻值,结果显示40多千欧,问题很显然就找出来了,而且是反复确认了的。 呵呵 所以说有的时候万用表也要怀疑的 。 关键是那个有问题的万用表最后在别的地方试测还正常。郁闷呐  !

网友A:
相信自己 经验

网友B:
难道没有测量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

网友C:
这问题有可能是:万用表的表笔插接时接触不良而造成没有指示。我在每次用表时都先放在电阻档,然后短接表笔观察指示,正常后再换至要测量档位。

网友D:
小心加细心

网友E:
小心无过错,凡事还是仔细一些为好。

网友F:
楼主有试过你认为有问题的万用表再去测量有直流电压没有呢?

楼主:
有测过,也是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

网友G:
万用表是工具,也有坏的时候滴

网友F:
测量工具的经常去确认好坏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