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08):
编程线用的是力特USBT0232,再加上PC/PPI电缆,想与s7-200CPU224CNPL通信,驱动安的也是W7 32位的,PG/PC口设成PC/PPI cable(ppi),本地连接COM口和电脑设备管理里的一样。波特率9600。可就是无论如何也与PLC连接不上。真心请教老师还应如何设置?

网友A:
你的通讯电缆需不需要驱动程序啊

楼主:
我的台式机以前也是用USB连不上的,不管么设置就是不行,前几天搞了个路由器,两台电脑共用一个号,把本地IP地址改了下,就和s7-200用USB通信成功了,我想本本通信不上,是不是也和本地连接,或是电脑的防火墙等其它设置有关。

网友B:
呵呵;
SIEMENS的PLC最好买现成的USB口通讯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