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08):
一种是t时间
还有设置个超大的cok

还有其他那些办法/

网友A:
无限循环?话说主程序不就是无限循环的么……至于其他方法,不复位Watchdog,是万万不行的……

网友B:
无限循环是没有什么多少种方式的,而以程序的中间某个条件下执行其中的某段,和最后一个动作来启动最开始的启动条件,这就是无限循环了。最后的执行动作和最开始的执行动作连接起来,就是无限循环。

楼主:
解释的 太精辟了。

能不能贴个实际案例?

网友C:
循环指令不就是无限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