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08):
请教各位精英, 创AC60   45KW变频器带大电机报SC故障。脱开电机可以运行,但三相输出交流电压不平衡。10HZ脱开电机运行时,用指针表量得数据UV 410V,  UW 380V,  VW 375V,很不正常。这是为什么啊?可能哪个部分的故障呢?

网友A:
故障在IGBT驱动电路,电路本身不良,或驱动电路电源的供电能力不足(如滤波电容失效)等成造成。检测一下驱动电路的电流输出能力,六路是否接近一致。如有哪路输出电流偏小,故障即在该路。

楼主:
 咸工,你好!这张是伟创AC60 45KW变频器的驱动电路图

楼主:
我是这样做的,单独给电源驱动板上直流530V的电压,把SC故障屏蔽掉了,运行,六路触发端子中只有下桥三相有脉冲电压,上桥三相没有,这是为什么啊?
图中红圈的六个点和530V的负端相连,上桥的三个PC929的8脚挑开,这样来屏蔽SC故障的。
打算检测驱动的带负载能力的,在图中黄色的1、2处串联一个3W  15欧的电阻和电流表,结果运行时串联3W  15欧的电阻上冒烟了,请问这样测驱动的带负载能力的方法对不对啊?

后来就直接把驱动部分的12个电解电容和6只PC929都换了,装机后 没接电机运行,输出交流电压三相还是不平衡,但把V相和W相的插件对调后,三相之间的误差小了一些,后来无意中发现单独把一根红表棒分别放在UVW上相上,数值很平衡

网友B:
楼上兄弟不用这么麻烦的来屏蔽吧,你这也太大动干戈了吧!

楼主:
飞龙兄,你一般是怎么来做屏蔽的呢?望指教哈

网友C:
你这样做上桥三相有出发输出就是不正常了,因为你忽略了929本身就有封锁功能,你试机时,只能这样,断开模块PN端,短接UVW,再将UVW短接PN端。请注意理解我的意思是你必须断开直流530V的PN端。不理解就不要轻易短接PN端,否则爆炸。然后你再运行,我保证有6路驱动信号,把电解电容全部换了,再测输出是否平衡吧。不行还得连929一块换。直到平衡为止,就算基本修复

楼主:
你好,非常感谢哈,现在六路脉冲是有的,我想测下六路驱动的带负载能力,这怎么测试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非常感谢哈,现在六路脉冲是有的,我想测下六路驱动的带负载能力,这怎么测试啊?
断开IGBT模块供电电源情况下,用限流电阻如20欧姆串电流挡,在驱动信号端子,测量输出电流能力。对比六路输出电流值是否一致,有哪路输出偏低,是该路驱动能力不足。找下我发过的帖子,相关驱动电路故障检修的。里面有详细的操作方法,

楼主:
咸工,你好,串的是22欧姆的电阻,测得六路驱动电流在静态14.7毫安,动态140到160毫安,有两路稍低一点,130到150毫安,这个数据说明驱动的带负载能力正常么?(发现这种驱动电路屏蔽SC,还是短接光耦PC929的9-10脚方便点),刚开始在屏蔽SC部分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A:
这点差异应该在正常范围以内,说明驱动电路的电流输出能力是基本正常的。

网友D:
测量输出驱动电压不就行了,还测电流更准吗?

网友E:
IGBT 是压控器件,测量IGBT驱动电路的输出电流意思不是很大.

网友E:
6只光电放大器都换了就要对比光电放大器的VCC 是不是相差太大.

这种问题最好用示波器测光电放大器的输入和输出信号波形.

测量IGBT电路时请做好防护工作!!!

网友F(2013-05-04):
大家好,上面图片上的+是接530V的P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