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计数触发

楼主(2013-01-09):
各位,为什么不能触发y4输出啊?

网友A:
这个是仿真的吗?

楼主:
不是仿真,是监控!能说说为什么吗?我用的是FX1S-14MT的

楼主:
试了下,为什么要用32位才有输出?

网友B:
高速计数器是32位的计数器
普通的那些是有16位的计数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下,为什么要用32位才有输出?
高速计数器就是32位的,我看到图片时也看到了这个问题,但后来我看到比较指令那里有蓝色就应该表示通了,既然前面的条件都通了,为什么又没输出呢,搞不懂

网友C:
其他地方有用的Y4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