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09):
为什么我的电脑串口软件和西门子通过MODBUS协议用PPI线缆通讯正常,数据也正确。但是和变频器通讯不正常,数据也不准确,我用的是485总线,西门子PLC上接了3脚和8脚到变频器上的485+,485-,接法应该没有问题,就是不正常。

网友A:
确定变频器的通讯格式等参数设对了吗?

网友B:
USS通讯多好,,,,,

网友C:
什么变频器,变频器支持MODBUS协议否,通讯参数设置正确与否,特别注意MODBUS栈号设置。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的电脑串口软件和西门子通过MODBUS协议用PPI线缆通讯正常,数据也正确。但是和变频器通讯不正常,数据也不准确,我用的是485总线,西门子PLC上接了3脚和8脚到变频器上的485+,485-,接法应该没有问题,就是不正常。
电脑和226PLC用MODBUS通讯可以用PPI适配器?不会吧?
应该是用普通的DB9(3、8脚)接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