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09):
现有一台森兰SBZ1-A变频器,问题是刚起动时不能正常运行,始终来回耸动,变频器是在台挤塑机上,持续时间十几分钟之二十几分钟,频率也不能高,高了过流保护,人工帮助一下就能正常运行了,持续也短些,正常运行后也就正常了!请问各位师傅赐教!!先谢了!!!!

网友A:
还有这种事?人工帮忙就ok了?看来就差那么一点点。需要外力还帮忙?问题确实很蹊跷。从来未遇到过的怪现象。

网友B:
这类问题可以有很多解释
看来你对变频也不是很懂
建议检查一下是不是输出缺相
运转起来以后测下3相电流是不是一致
如果不一致
说明输出缺相
然后判断是电机的问题还是变频的问题
检查从变频器输出到电机端盖的线路是否有问题
如果有接触器
看看接触器的点是不是烧毁了
如果是变频器的问题
那恭喜你该换新的了!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师傅解答!我对变频器不在行!!!!我测了一下3相电流在来回转动时6.几Hz,分别是4.几A!  8.几A  11.几A,这时候频率不能高9Hz,高了就保护了!机器正常运行时最低的那相8.几A   高的那相16.几A!想请教liwu1233师傅这应该是哪里出了故障!谢谢!!!!!

网友C:
加大提升力矩,降低载波频率,如果还是不行,查看电机接线,是星型的话,改成三角。

网友D:
看你说的电流的话,肯定是有问题的,三相电流是严重的不平衡了,空载运行变频器,看看三相输出电压是不是平衡的,如果是平衡的,那基本就是电机的问题了,这个问题还是要解决掉的,要不时间长了电机还会烧掉的,还是会出问题的

网友E:
拿个小电机到变频器跟前试试,就能判断是变频器的问题还是电机的问题了

网友F:
加速时间稍微改大一点试试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加速时间稍微改大一点试试看
这个应该是正解!先期启动因为加速时间短造成力矩输出不够,跳停保护很正常

楼主:
谢谢众家师傅,我回去调试看看,回来再像各位师傅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