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09):
各位前辈,如果是4根2.5平多股铜线,大家是怎么绞接的呢?我想了下,如果是4根并排在一起后绞在一起可能不牢固,我想4根线剥长一些后并排在一起,先将一根缠绞其它三根两圈后把余下的这根理直和其它三根并排,扳起第二根缠绕其它三根两圈后把余下的这根理直和其它三根并排,如此每根都缠绕了其它三根两圈,最后把四根余下的多股线头互相绞在一起,大家说是不是更加牢固。

楼主:
如果是两根2.5多股线,那我就打算采用将两线并排后相互缠绞的方法,大家说可不可行呢。

网友A:
冷压,压管或者压卡子,根据需要。

网友B:
看看低压电气规程

现在的人。。。

网友C:
压饥饿线端子 可能好嗲

网友D:
冷压端子挂锡或铜焊,本人常用。

网友E:
接头做好后一定要焊锡

网友F:
用冷压套管或焊接应该更好一些。

网友G:
我是用单股2.5绕4-6圈,这样不会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