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屏可以实现这样的编程

楼主(2013-01-09):
报表中数据1采集后过4秒再采集数据2,数据1建数据2得到数据3,数据3小于0.9,列F显示“合格”,大于0.9显示“不合格”
列A序号自动生成,列B时间是采集数据1的记录时间
同时报表可以用U盘导出
有会做的回复一下

网友A:
用触摸屏应该是做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触摸屏应该是做不到的
那应该用什么做呢

网友A:
可以考虑用组态软件

网友B:
这个表格,应该要用组态

网友C:
采集完数据1,过4s采集数据2,这个过程中数据1会变化吗?
如果不变化,触摸屏应该能做到。

网友D:
没见过 待高手指点

网友E:
可以做,但要导出就有难度了,保存也不会很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可以做,但要导出就有难度了,保存也不会很多
没错,触摸屏应该还不能生成Excel表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可以做,但要导出就有难度了,保存也不会很多
没错,触摸屏应该还不能生成Excel表格
触摸屏可以生成.csv格式的文件。

网友F:
有难度,和PLC一起联合,可以做,要求建立一个显示区,然后触摸屏上建立对应的显示元件

再对PLC建立的数据库,格式就是 (编号 时间 数据1 数据2 数据3 产品状态)一个编号一组,N个编号N组,用指针的方式刷对应数据到屏上的显示区。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可以做,但要导出就有难度了,保存也不会很多
没错,触摸屏应该还不能生成Excel表格
触摸屏可以生成.csv格式的文件。
csv格式的文件    电脑打开 都乱乱的,看真累

网友H:
导出的话估计可以……直接在触摸屏显示估计有难得

网友I:
这个不难吧,用脚本程序,可以很方便的写出来,带导出功能的屏应当不少,我用的昆仑通态的屏,用来作数据采集时,功能和你这个相差不大,也要导出,只不过有个限制,一次只能导出3000个数据,数据多的话可以分几次导出!导出后的格式直接是EXCEL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可以做,但要导出就有难度了,保存也不会很多
没错,触摸屏应该还不能生成Excel表格
触摸屏可以生成.csv格式的文件。
csv格式的文件    电脑打开 都乱乱的,看真累
怎么会乱的啊

附件你看看

网友J:
没有做过!但我觉得用脚本应该可以做出来!

网友K:
这个真的可以的   难应该不是太难

网友L:
也就用昆仑通态的可能比较划算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