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什么电机?

楼主(2013-01-09):
是用在锋奇车床的送料装置送料用的。
网上搜了一下说是伺服电机,但没看到驱动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一个 交流带牙箱的 马达,是日本 伺服电机公司 生产的,这个狗屁公司有点误导人,咋一看以为是伺服马达,结果是他们公司 叫 “日本伺服”

网友B:
单相异步电机,还有启动电容数据呢。

网友C:
是不是牙箱呢(减速机)

网友D:
这个应该是一个 交流带牙箱的 马达,是日本 伺服电机公司 生产的,这个狗屁公司有点误导人,咋一看以为是伺服马达,结果是他们公司 叫 “日本伺服”
tokyo,百度一下

网友E:
带编码器的才可以称为伺服电机。

网友F:
伺服电机跟普通电机的本质区别在于控制上面 不在外表上

网友G:
单相电动机带编码器 用一个调速控制器控制 可以调速 我们这里多的是

网友H:
这个公司名称有点意思。

网友I:
这个是你上次用来改造自动焊锁壳机的单相交流调速电动机。

网友J:
就是一个单相电机减速机吧?

网友K:
日本生产的,2级异步电机,有电容呢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就是一个单相电机减速机吧?
应该就是个单相减速电机,

网友M:
咋一看以为是伺服马达,结果是他们公司 叫 “日本伺服

网友N:
铭牌上写的是伺服电机。

网友O:
有减速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