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我还是不够细心

楼主(2013-01-09):
修这平面磨床,我整整一天都还没修好。
后来一个从不看电路图的同事也搞了半天,当我还在研究那份不太对劲的电路图时,他终于发现问题。原来是这行程开关的的几根线不知为何都熔粘再一起了。位置是在蛇皮管里面。
看来我是太过依赖图纸了。那同事修机从来不看图纸,但他往往很快就可以修好机器。
郁闷..........

网友A:
有时候图纸只能越看越乱

网友B:
嗯,没有关系,说不定他只是运气好。 修机器还是要看图纸的,你没有错。

网友C:
多看看图纸是没错的。但是也要多注意观察机器的运行状况,根据经验来判断找出问题。

网友D:
修机床怎能不看图纸?那些不看图纸的人其实已把图纸印在脑海里了。

网友E:
图纸是跟机械打交道的一个工具

网友F:
图纸是工程师的语言。维修只有在熟知其原理的基础上,才能彻查故障点。既治标也治本。

网友G:
没错,他是运气好,不看图纸的或者看不懂图纸的,靠运气是不行的

网友H:
初次接触某台设备时一般要先看图纸,了解其原理,熟悉以后在维修中其实很多时候都不需要图纸了。功到自然成!

网友I:
图纸是必须要看懂的才能从故障现象入手

网友J:
有图纸,通过观察故障现象并加以分析可以很快找到故障地点,但看图要有坚实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才能做到很快找到故障位置。

没有图纸或者不看图纸,靠盲目的去找故障,靠的是运气。但不排除有些人经常接触某一类型机器,对该设备已经比较了解,已做到图纸在心中的境界。

所以你不用自责,只要你经常看图纸,熟悉设备工作原理,做到注意观察设备故障现象,并从理论上进行分析,你慢慢地也就可以做到很快就能找到故障位置。

你主要是缺少坚实的理论基础,有时没有耐心去分析故障现象。

网友K:
对于复杂的电路,不看图纸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没有关系,说不定他只是运气好。 修机器还是要看图纸的,你没有错。
他绝对不是运气好。他也是感觉到这开关有问题。(我也估计这开关有问题,但测了好几次开关都是好的,但没有深究下去)。他就顺着这开关查过去发现的。

网友L:
我也比较依赖图纸

网友M:
思路决定态度。
首先看图纸第一,不看图纸第二。到了一定程度是不看图纸第一,看图纸第二。不看图纸是说图纸已经印在了脑海中。其实还是要看图纸。

网友N:
看图纸很重要,那怕是自己做的控制箱,也要作好图纸的,过个几年你不一定还能记住!

看图纸没搞定,只能说明自己技术不过关,和图纸没有关系!

网友O:
看图纸是没错的,但有时经验也重要。

网友P:
维修的一般思路应该是:根据故障现象,在图纸上分析可能产生磁故障的原因和大致范围、电器元件,然后采用具体的测量方法接线检查、测量,查找到具体的故障部分,进行相应的处理,最后通电试车。

网友Q:
引用 网友J:
有图纸,通过观察故障现象并加以分析可以很快找到故障地点,但看图要有坚实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才能做到很快找到故障位置。

没有图纸或者不看图纸,靠盲目的去找故障,靠的是运气。但不排除有些人经常接触某一类型机器,对该设备已经比较了解,已做到图纸在心中的境界。

所以你不用自责,只要你经常看图纸,熟悉设备工作原理,做到注意观察设备故障现象,并从理论上进行分析,你慢慢地也就可以做到很快就能找到故障位置。

你主要是缺少坚实的理论基础,有时没有耐心去分析故障现象。
高见!有借鉴意义!

网友R:
引用 楼主:
修这平面磨床,我整整一天都还没修好。
后来一个从不看电路图的同事也搞了半天,当我还在研究那份不太对劲的电路图时,他终于发现问题。原来是这行程开关的的几根线不知为何都熔粘再一起了。位置是在蛇皮管里面。
看来我是太过依赖图纸了。那同事修机从来不看图纸,但他往往很快就可以修好机器。
郁闷..........
他有可能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不看图纸,没人的时候看,所以给你一个错觉,这个人从不看图纸,维修水平不行,你上当了

楼主:
“他有可能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不看图纸,没人的时候看,所以给你一个错觉,这个人从不看图纸,维修水平不行,你上当了”

呵呵,你想得太复杂高深了!

网友S:
还是多看图纸好

网友T:
那些不看图纸的人其实已把图纸印在脑海里了。

网友U:
工作经验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原因,经验丰负了,心里有就有底了,知道什么是经常坏了,什么是容易出问题的,心里面有也电路图。呵呵,时间长了,你也就可以了。

网友V: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没有关系,说不定他只是运气好。 修机器还是要看图纸的,你没有错。
他绝对不是运气好。他也是感觉到这开关有问题。(我也估计这开关有问题,但测了好几次开关都是好的,但没有深究下去)。他就顺着这开关查过去发现的。
其实这也不能怪你,我以前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前一天修时还特意测了某个部件是好的(从另外一台机器上拆下测试的),第二天这台机器又坏了,因为这部件是昨天才测试好的,所以就忽略了,但偏偏就是这次它坏了,查了好长时间,折腾死了,最后一个个排查,查出来了,真郁闷!

网友W:
不能全考电路图,每一个电器元件起什么作用很重要,这样每个单元电路的原理都知道,修啥都不成问题。

网友X:
平时多研究图纸,用起来就不费劲了!

网友Y:
先要了解其工作原理了才能更快更准确的找到故障点的

网友Z:
看图纸还是正常的,了解功能才能更快维修。

网友AA:
还是要多看图纸,看的多了,以后自然就不会过于依赖图纸了,设备维修要靠经验。

网友AB:
关键是经验。

网友AC:
表示赞同。像我们厂的设备光图纸就有几十页。经验可以积累。但图纸必须看懂。这样的话碰到什么设备也不怕。

网友AD:
这种平抛机震动大,要常查各线桩头,,,,,

网友J:
对我自己来说,有图纸我就可以很快找到故障位置,没有图纸,我可能要花上几倍以上的时间才能找到故障位置。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刚调回某机械厂,曾经与一位老师傅去排查一台直流埋弧焊机故障。那位老师傅拿着试电笔、螺丝刀东测西拆忙活,我拿起图纸研究了一下其工作原理,根据故障现象进行分析,再量了一下电路上的几点电压,然后很肯定地对老师傅说控制电缆的第几号线断了线,该老师傅半信半疑,按我的意见去检查,结果如我说那样就是那一编号的线断了,他也不得不服了我。这就是图纸分析和理论相结合再加经验的结果。

网友AE:
图纸加工艺才是根本

网友AF:
图纸很重要,但对不了解的设备,现场工人的意见更重要。
87年到保定一企业,设备不能启动运转,当班工人已下班,没有故障交接记录,只能与维修工人沟通,按设备工作关系找故障,某动作没有,从图纸查到内部程序,确定某信号没有(那时经验少---检查PLC没问题,没挨个检查执行部件及信号),再捋线,到一穿管处,拽了一下,为什么拽,你懂的,结果拽处来了,这个信号解决了,再查下一个,如此3,4次,都在穿管处发现线断了,有人破坏?报告厂长,交来当班,实情,夜班设备时常出问题,最后停机不能工作,检查时有耗子从线管跑出。挨根拽管里的线,有11根断了,依次接好,设备运转正常。
你那哥们是发现应该某接触器动作,没有动作,按线找出故障点,这种人接触多了,就学会他们的路数了,找故障比按图分析再对实物快。值得学习

网友AG:
如果一个工程从施工到完工总共换了五份图纸,不知道各位有什么感想?并且还是边施工边换图纸,工程上早就做好的桥架用上的只有三分之一,你说现在我们手里的图纸有何用?

网友AH:
引用 网友G:
没错,他是运气好,不看图纸的或者看不懂图纸的,靠运气是不行的
不是他运气好!这也是一种排除故障的方法,直观检查法!能简单解决的就不要搞复杂!维修设备不是搞理论研究,看不懂图纸做不了电工,可解决不了问题 看懂再多的图纸 也不是好电工!

网友AI:
一次可以是运气,多次,常年累月都是好运的话,就有智慧、经验的发挥。图在心中是熟练维修工的本钱,只要努力学习和工作总结,谁都会成长为高手的。在此只想说一点是:真正做到快速维修,不仅对其原理的掌握,还于对其设备性能和其配线连接的了解,才可做到的。比如:初学者往往忽略实物连线与图纸的差异,就很容易漏判相关的故障。

网友AJ:
不看图纸,也许图纸就装在脑子里,呵呵!

网友AK:
如果你对设备有足够的了解可以不看图纸。但话又说回来,既然对设备有足够的了解那图纸一定都在心中了。

网友AL:
图纸是一定要了解的,但首要的是要知晓机器的工作流程

网友AM:
呵呵   我也是看图纸     有时通过图纸和实际中的故障连起来更容易

网友AN:
图纸是线路控制的神经脉络,只有熟知控制流程和走线路径的人才可以不看图纸修一些简单的故障!复杂的还是要看图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