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09):
各位老师好,请问如何用CF卡从发那科系统下载梯形图到电脑修改后,再用CF卡拷贝到系统。希望知道的老师说一下最好能把步骤列出来谢谢。

网友A:
你电脑上有变成软件吗?

网友B:
先将卡里的程序导入编程软件中,修改后保存为原卡里的格式

楼主:
我电脑装有发那科PMC编程软件,2楼老师能把步骤说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B:
卡里的程序不能用软件直接打开,一定要在软件中选择文件、导入,才能将PMC程序打开了,然后再进行修改,还要按要求保存。
法拉科系统厂家不建议修改程序,你如有这个能力还是可以一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