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写入问题

楼主(2013-01-09):
求助求助,请问只有这一行的程序为什么不能写到PLC里面呢,我试过其他程序是可以写入的,求教各位大侠

网友A:
编程软件的PLC参数中的设置有没有被改掉,包括注释容量、文件寄存器等那些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程软件的PLC参数中的设置有没有被改掉,包括注释容量、文件寄存器等那些设置
谢谢,请问怎么改能教教我吗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网友C:
将PLC全部格式化再试试吧

网友D:
呵呵;注释是要占用PLC程序存储区的;

楼主:
如果我只选main主程序就会是这样
请教各位这个参数要怎么改呢

网友E:
新买的3U PLC 吧? 初次使用会有这样的现象! 解决办法: 下载时,程序不要选项,直接下载PLC参数,然后再下载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买的3U PLC 吧? 初次使用会有这样的现象! 解决办法: 下载时,程序不要选项,直接下载PLC参数,然后再下载程序。
不是3u的是2n的

网友F:
PMW指令要Y0是晶体管输出的,不知是否这个原因,我用过这个指令,当时选的是MT型的,没发生你这个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F:
PMW指令要Y0是晶体管输出的,不知是否这个原因,我用过这个指令,当时选的是MT型的,没发生你这个现象。
plc是FX2n-32MT的

网友F:
先只下载PLC参数试试,容量只设2000步。完后再下载这个程序,再试试其它函数,看看是否还有其它不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只下载PLC参数试试,容量只设2000步。完后再下载这个程序,再试试其它函数,看看是否还有其它不认的。
设置成2000步就好了,谢谢你,请问这里的步数是干什么的呢,为什么这么短的程序容量少了反而能成功

网友F:
参数的步数就是程序最大步数,你设2000步就是你的程序要小于2000步才行,FX2N不加存储卡默认的应该是8000步,也是最大步数,你再改回8000步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参数的步数就是程序最大步数,你设2000步就是你的程序要小于2000步才行,FX2N不加存储卡默认的应该是8000步,也是最大步数,你再改回8000步试一试。
我今天使用默认的8000步传就没问题了,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吗?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D:
FX2N,如果是程序设成8000,那么块就只能设成0了;
这样不对就打开盖子看一下是不是有程序卡插在上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