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屏连接?

楼主(2013-01-09):
我现在使用的是威纶触摸屏MT6056i,2块,和海为PLC1块,HMI1的COM1232与PLC 232连接正常,HMI1的COM3 485与HMI2的COM1 485连接,连接不正常,通信不上?什么原因?哪里还需要设置什么的

网友A:
两个屏分为主从

主机设置:

网友A:
从机设置

网友A:
其实这些资料在EB8000 Project Manager软件自带的手册里就有,建议楼主多看看软件自带的帮助文件。

很多问题都有答案。

楼主:
谢谢楼主的解答,我还想问MT6056i是不是只能使用1个COM1,不能使用COM3,我测试了不行,是不是真的?

网友B:
HMI是什么品牌的  求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主的解答,我还想问MT6056i是不是只能使用1个COM1,不能使用COM3,我测试了不行,是不是真的?
你肯定是哪边没设置好或者电缆没做好。
2个COM1会提示COM口冲突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MI是什么品牌的  求解答
已经写明是weinview。 我可以认为你这是水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