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L功能块问题求解

楼主(2013-01-09):
求高手解答下,在此谢谢了!
编译时提示
是怎么回事?如何及解决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高手解答下,在此谢谢了!
编译时提示
是怎么回事?如何及解决啊?
功能块的参数赋值必须由菜单栏的新功能块调用(P)来完成。
而功能块的En参数则是由触点来连接左侧母线。

楼主:
我刚开始接触欧姆龙,看了你说的方法,问题解决了,谢谢你!

楼主:
你好,首先谢谢你抽空给我解答,问题解决了。在学习中遇到一些新问题,希望你能继续指导下,欧姆龙的网络读写、高速脉冲输出和PID调节怎么编写?(你有编好的程序发给我一份也行)我之前有西门子PLC-200的编程基础,现在学习欧姆龙的,就一周的指令学习时间……期待你的回复!我的QQ:1192550198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首先谢谢你抽空给我解答,问题解决了。在学习中遇到一些新问题,希望你能继续指导下,欧姆龙的网络读写、高速脉冲输出和PID调节怎么编写?(你有编好的程序发给我一份也行)我之前有西门子PLC-200的编程基础,现在学习欧姆龙的,就一周的指令学习时间……期待你的回复!我的QQ:1192550198
请看手册,不能因为节约你的时间而浪费我的时间为你来翻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