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是好。

楼主(2013-01-09):
我们这里的变压器是水冷却的,由于近期没用,变压器水箱冻了,怎么办啊。不能使用伴热带,大家有其他的好办法吗》

网友A:
及时放水可以做吗?

网友B:
加汽车防冻液。

网友C:
楼上说的对加防冻液可以

网友D:
等明年春天再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加汽车防冻液。
温度是多少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加汽车防冻液。
这方法不错啊,没用过,楼主用了吗?

楼主:
里面都冻了,怎么加进去啊。都是冰。 零下十度

网友G:
直接上电,空载运行几分钟看看,要不接上小负载,应该没有什么大碍吧

网友B:
那就用开水进行解冻。

楼主:
关键是要是万一内部管路冻裂 造成绕组进水, 那后果不堪设想,谁敢通电啊 ,那是高压变压器 4160V 啊

网友H:
这个好办,一般我们都是把它做一个简易的小房子包起来,到了冬季里面就不会冻了。水塔外面的露天的水箱都用那种泡沫芯的彩钢铁皮活动板房包裹起来。花的钱不多,但效果很好。

楼主:
问题是现在已经冻了,怎们让他解冻。 时间紧,任务重

网友I:
引用 楼主:
问题是现在已经冻了,怎们让他解冻。 时间紧,任务重
买一个彩钢房子,里面加装空调或炉子,升温使其融化。

楼主: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J:
这种问题也能出现?呵呵!祝你好运吧!

网友K:
先测一下绕组绝缘电阻,如果冻裂的绝缘就下降。如果绝缘电阻符合要求,直接上电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