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5613卡通讯

楼主(2013-01-09):
我的现场与上位机通讯连接不上如何解决(问题主要出现在cp5613卡上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现场与上位机通讯连接不上如何解决(问题主要出现在cp5613卡上面)
1、你提问却惜字如金,难道要我回答如同写手册?
2、既然你确认问题在Cp5613上,那么更换便是了。

网友B:
在电脑里面的设置对嘛?主要是PG/PC接口的地址  与控制器匹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