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窗口显示不全字体

楼主(2013-01-09):
公司卖的机器,操作界面窗口,没有中文,意大利佬也不愿意搞,客户要求,我只能自己汉化界面,但是搞不清楚,为什么界面中文字体最后的字 显示不全,XP里改了分辨率,字体大小,,,都没有用,,,,,求解

网友A:
他那个容器宽度设置不够,调一下label控的宽度就行了,如果有源码的话。否则可能要破解他或是外挂汉化程序了

楼主:
看来这个我是搞不定了,软件包里 没有你说的那个文件

网友B:
慢慢摸索把,么遇到这样过

网友C:
高深看不懂啥意思啊啊

网友D:
字体设小点试试吧

楼主:
没有用,研究了好久,还是不行,这个跟PC XP系统设置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