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09):
电机功率是18.5kw的防爆电机,是4级,1470RPM  电压380V三相之间的电机阻值是0.6欧姆,正常吗?这个是什么原理出来的呢??

网友A:
交流电机的定子绕组电阻,多少欧姆,取决于每个电机的结构。他的冷态电阻不代表他交流阻抗的全部。

网友B:
用指针表几乎量不出阻值。电磁线越粗,阻值越小。和电机的功率相匹配的。

网友C:
量18.5KW电机的直流电阻要用电桥测量,测匝间短路,用万用表摇表测测相间绝缘与对地绝缘没问题就通电试吧。

网友D:
前段时间不是有个前辈写过一个帖子专讲电机绕组阻止类知识吗,可以找一下看看。

网友E:
0.6欧指得是电机的绕组电阻值,说白了就相当于几条铜线的阻值

网友F:
如果把电机三相绕组拆开相间阻值应该是无限大。

网友G:
三相异步电动机每相绕组阻值为0.6欧姆,只要是均匀就应该是正常。

网友H:
楼主是什么电机  普通电机???

网友I:
18.5kw这么大的电机,0.6欧都是大的了。
5.0kw以上,就不好测量的

网友J:
用万用表基本上是测不出来的,可以量出相间是否短路。

网友K:
正常,电机越大相电阻越小

网友L:
对,电机越大,相电阻越小
我认为只要电机的三相绕组阻值平衡就可以
当然对地绝缘也要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