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09):
最近到一个新单位,这单位的配电箱里的16A 10A插座 零线跟地线是接一起的 问下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保护接零。

网友B:
三相四线制用电单位在终端进行重复接地时,零地合一。

网友C:
在插座上接一起不行,是错误,违反安全规程,还不如不接地线,接零保护要单独用保护接零线。

网友D:
保护线要分散接地,不能用零线做保护线

网友E:
他是不是想重复接地呀,现在的安装标准是不行的。

楼主:
不太清楚,他的配电箱是接的3+1 电缆 接25A 380V的 零线 地线都不带电 一旦换上10A 16a 220V的如果直接火 零 就零线 地线都带电了 地线那不接都有电

网友F:
三相不平衡用电零地都在一起,没电才怪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三相不平衡用电零地都在一起,没电才怪
由于电缆是4芯电缆,并且零地在配电房处没分开,可以这样做吗,在一级配电箱进线处,将零地接在一起,在从地线排除做个重复接地?

网友H:
种种接线是非常危险的  一旦漏电会电到人或者烧坏设备的

网友I:
这种接法不安全,办公及居民用电应零线和保护接地分开.

网友J:
一般都是从变压器低压侧零地共用,然后PEN线分出一路PE和一路N线。

网友K:
楼主一枪击中要害。切切切!!!!!!!!!

网友L:
引用 网友D:
保护线要分散接地,不能用零线做保护线
恩   避免引入干扰  实在不行问问厂里接线的电工吧,也许可能有他们这样做的道理。

网友M:
我们也有这样接的零线当地线 我们厂用的是三相四线制 保护接零 可以这样用 我们零线都是和设备电箱接一起的 保护人的安全 万一漏电 不跳就爆

网友N:
这种接法不安全,当三相负载不平衡了,零线就带很高电压了

网友O:
厂里保护接地和工作接地是相同的

网友P:
保护接零那是以前的做法,严格说来,这是错误并且危险的,零线属于负载工作回路,有“电”,一旦零线意外断线,那就没事变有事。

楼主:
谢谢,不过那老师父听不进去 很固执 还好保护接零用的都是临时的 就一台电脑+高速摄像机

网友Q:
地线应该单独接到地网。地网还应该区分电气地和信号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