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09):
本人在一家炼油厂工作,最近油罐的自动油位测量装置出现了些问题,a油罐没有生产任务,就是罐上的所有阀门都是关死的,油罐并没有漏风的情况,量油孔盖好,人口上紧,呼吸阀也没有问题,但是只要一刮风油罐在电脑上就会显示在出油或者进油,使用的是差压变送器的单法兰液位计,一次表为北京瑞赛长城航空测控技术有限公司制造的FPU-H罐前处理器,请问这是为什么?当然您要是能告诉我怎么解决就更好了~而且这虽然不是普遍现象,但是也有三分之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且都是油位较高的油罐。

网友A:
是不是罐体被风吹的变形了,罐体有多高

网友B:
对于楼主的系统不了解,只能从故障处理的方法上谈点看法供参考。只要一刮风油罐在电脑上就会显示在出油或者进油,首先观察油位变送器在这时其输出是否有变化?与之相关的FPU-H可能是为了通讯而用,这时应考虑线路的接触问题。再就是仅限于A罐有这一现象,还是其它罐也有这一想象?

楼主:
罐高在10m至20m不等

楼主:
谢谢您的建议,不只只是a罐,只要在刮风天,我们厂高液位罐多数都会这样,罐里装的是润滑油,变压器油和冷冻机油。不知道和油品有关系没?

网友C:
个人觉得和油品没什么关系,变送器不会受到风的影响,除非罐子容易受到风的影响从而造成油位变化。

楼主:
你们说有没有可能是刮风引起的气压问题?

楼主:
而且昨天求证了一下,不只是高液位罐,低液位也一样

网友D:
  个人的看法啊   差压计的管线固定好了没有 啊
   我以前遇到过   有一个液位太阳一出来就不准了   后来发现是里面的硅油没装满  热胀冷缩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E:
好像不太让人相信。罐体应该不会有问题,还是先查查检测线路吧,看看是哪些引起的误动作。

网友F:
觉得2楼说的有道理,可以先做些检查看看。

网友G:
我觉得是罐子在收到外力时造成内部液位出现波动
是都可以考虑采用计重方式?

网友H:
受温度影响?

网友I:
刮风的时候温度有零下吗~~~如果温度有大的变化会对膜盒硅油产生体积膨胀和收缩,还有油罐油的体积改变,这些都会导致液位的变化。如果是智能变送器在刮风的时候再进行“回路测试”,看看是否线路有问题,还有就是单法兰变送器,他的负压彻是直通大气的,如果他的负压口在刮风的时候刚好是对着风口,那数据可能也会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