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0):
从左向右各管脚分别是哪个极?
不接触这东西时间太长了,现在搞不清楚了。

网友A:
用万用表仔细测量一下就OK了。

网友B:
按图上1、2、3的顺序就是了

网友C:
最好还是学会怎样用万用表去判断。

网友D:
这个要万用表量才知道管脚…

网友E:
三极管的管教判别方法:

一、 三颠倒,找基极

大家知道,三极管是含有两个PN结的半导体器件。根据两个PN结连接方式不同,可以分为NPN型和PNP型两种不同导电类型的三极管。

测试三极管要使用万用电表的欧姆挡,并选择R?00或R?k挡位。由万用电表欧姆挡的等效电路可知,红表笔所连接的是表内电池的负极,黑表笔则连接着表内电池的正极。

假定我们并不知道被测三极管是NPN型还是PNP型,也分不清各管脚是什么电极。测试的第一步是判断哪个管脚是基极。这时,我们任取两个电极(如这两个电 极为1、2),用万用电表两支表笔颠倒测量它的正、反向电阻,观察表针的偏转角度;接着,再取1、3两个电极和2、3两个电极,分别颠倒测量它们的正、反 向电阻,观察表针的偏转角度。在这三次颠倒测量中,必然有两次测量结果相近:即颠倒测量中表针一次偏转大,一次偏转小;剩下一次必然是颠倒测量前后指针偏 转角度都很小,这一次未测的那只管脚就是我们要寻找的基极。

二、 PN结,定管型

找出三极管的基极后,我们就可以根据基极与另外两个电极之间PN结的方向来确定管子的导电类型(图1)。将万用表的黑表笔接触基极,红表笔接触另外两个电 极中的任一电极,若表头指针偏转角度很大,则说明被测三极管为NPN型管;若表头指针偏转角度很小,则被测管即为PNP型。

三、 顺箭头,偏转大

  找出了基极b,另外两个电极哪个是集电极c,哪个是发射极e呢?这时我们可以用测穿透电流ICEO的方法确定集电极c和发射极e。

(1) 对于NPN型三极管,用万用电表的黑、红表笔颠倒测量两极间的正、反向电阻Rce和Rec,虽然两次测量中万用表指针偏转角度都很小,但仔细观察,总会有 一次偏转角度稍大,此时电流的流向一定是:黑表笔→c极→b极→e极→红表笔,电流流向正好与三极管符号中的箭头方向一致(“顺箭头”),所以此时黑表笔 所接的一定是集电极c,红表笔所接的一定是发射极e。

(2) 对于PNP型的三极管,道理也类似于NPN型,其电流流向一定是:黑表笔→e极→b极→c极→红表笔,其电流流向也与三极管符号中的箭头方向一致,所以此时黑表笔所接的一定是发射极e,红表笔所接的一定是集电极c。

四、 测不出,动嘴巴

  若在“顺箭头,偏转大”的测量过程中,若由于颠倒前后的两次测量指针偏转均太小难以区分时,就要“动嘴巴”了。具体方法是:在“顺箭头,偏转 大”的两次测量中,用两只手分别捏住两表笔与管脚的结合部,用嘴巴含住(或用舌头抵住)基电极b,仍用“顺箭头,偏转大”的判别方法即可区分开集电极c与 发射极e。其中人体起到直流偏置电阻的作用,目的是使效果更加明显。

网友E:
希望以上方法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F:
左数1.2.3

网友G:
呵呵;万用表不都有测试这个的功能;

网友H:
TIP127是PNP型达林顿管,一般用于电源的扩流。TO-220封装,正面朝前,依次为BCE。与他配对的NPN型为TIP122.

网友I:
1基2集电极3发射机

网友J:
5楼说的很好,一个万用表就能解决,还有你的小嘴巴!

网友K:
把5楼回答的搞懂,以后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L:
有些万用表有测三极管的功能  有的只能通过万用表来判断了

网友M:
过去的指针表,没有测管子的功能,也照样要区别三极管的管脚和极性。只要知道三极管的基本结构和原理,用万用表检测没问题。不知道原理、结构,就不好办。

网友N:
万用表上面有测这个的口啊

网友O:
这个还是建议用万用表测量确定
有些时候直观判定会出错!

网友P:
现在有不少的万用表都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Q:
哈哈回忆起少年时代,在撮墩里挑出要的那个。
补充一下,用嘴巴方法,看指针偏转大小,可以筛出放大倍数大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还是学会怎样用万用表去判断。
我手里有两个这样的管子,不过因为不注意搞错了管脚给烧了,已经没法用万用表测量了。
对于我的粗心大意颜面狂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极管的管教判别方法:

一、 三颠倒,找基极

大家知道,三极管是含有两个PN结的半导体器件。根据两个PN结连接方式不同,可以分为NPN型和PNP型两种不同导电类型的三极管。

测试三极管要使用万用电表的欧姆挡,并选择R?00或R?k挡位。由万用电表欧姆挡的等效电路可知,红表笔所连接的是表内电池的负极,黑表笔则连接着表内电池的正极。

假定我们并不知道被测三极管是NPN型还是PNP型,也分不清各管脚是什么电极。测试的第一步是判断哪个管脚是基极。这时,我们任取两个电极(如这两个电 极为1、2),用万用电表两支表笔颠倒测量它的正、反向电阻,观察表针的偏转角度;接着,再取1、3两个电极和2、3两个电极,分别颠倒测量它们的正、反 向电阻,观察表针的偏转角度。在这三次颠倒测量中,必然有两次测量结果相近:即颠倒测量中表针一次偏转大,一次偏转小;剩下一次必然是颠倒测量前后指针偏 转角度都很小,这一次未测的那只管脚就是我们要寻找的基极。

二、 PN结,定管型

找出三极管的基极后,我们就可以根据基极与另外两个电极之间PN结的方向来确定管子的导电类型(图1)。将万用表的黑表笔接触基极,红表笔接触另外两个电 极中的任一电极,若表头指针偏转角度很大,则说明被测三极管为NPN型管;若表头指针偏转角度很小,则被测管即为PNP型。

三、 顺箭头,偏转大

  找出了基极b,另外两个电极哪个是集电极c,哪个是发射极e呢?这时我们可以用测穿透电流ICEO的方法确定集电极c和发射极e。

(1) 对于NPN型三极管,用万用电表的黑、红表笔颠倒测量两极间的正、反向电阻Rce和Rec,虽然两次测量中万用表指针偏转角度都很小,但仔细观察,总会有 一次偏转角度稍大,此时电流的流向一定是:黑表笔→c极→b极→e极→红表笔,电流流向正好与三极管符号中的箭头方向一致(“顺箭头”),所以此时黑表笔 所接的一定是集电极c,红表笔所接的一定是发射极e。

(2) 对于PNP型的三极管,道理也类似于NPN型,其电流流向一定是:黑表笔→e极→b极→c极→红表笔,其电流流向也与三极管符号中的箭头方向一致,所以此时黑表笔所接的一定是发射极e,红表笔所接的一定是集电极c。

四、 测不出,动嘴巴

  若在“顺箭头,偏转大”的测量过程中,若由于颠倒前后的两次测量指针偏转均太小难以区分时,就要“动嘴巴”了。具体方法是:在“顺箭头,偏转 大”的两次测量中,用两只手分别捏住两表笔与管脚的结合部,用嘴巴含住(或用舌头抵住)基电极b,仍用“顺箭头,偏转大”的判别方法即可区分开集电极c与 发射极e。其中人体起到直流偏置电阻的作用,目的是使效果更加明显。
谢谢您的精彩恢复,对我很有用。谢谢

网友E:
很高兴能够帮到你。不用客气。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高兴能够帮到你。不用客气。
三极管有十年没有接触了,当时对在初中的时候对这东西很是有点痴迷的,不过没有教材和资料最后不了了之。
当时不知道在哪里看到对三极管的介绍,说是大多数三极管的管脚是从左向右分别是C B E,我现在才发现竟然是错的。郁闷啊

网友R:
或者,亦可辅之以查手册,如果有手册的话。

网友S:
五楼说的精彩,是这样的,好久没用了都忘记了,重新看了下温补了呵呵

网友T:
五楼精彩,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