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0):
我现在做的是一个污水处理的项目,以前做的modbus通讯多一些,没用过那个modbus转profibus 的网关,现场plc是西门子的315-2dp的,有1个变频泵机,是modbus的,用这个modbus转profibus 的网关通讯速度怎么样,麻不麻烦? 高人指点

网友A:
网关的配置很简单,加入GSD文件,设置MODBUS的相关参数即可,主要有波特率、奇偶校验、MODBUS读写命令、MODBUS站地址、寄存器或线圈起始地址等参数。一个网关一般可以接31个MODBUS从站。
附件是用PBMD-K20网关连接英威腾的变频的配制方法,可以参考一下。
也可以参考下面这里,简单介绍了如何配置网关
http://www.profibus-dp.com/te_service_method/0/0.chtml

网友B:
用网关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控制水泵对实时性不要求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