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0):
求台达VFD-B5.5KW变频器电压检测电路,直流电压有530多伏,面板检测只有480而且不稳定,求解决!!

网友A:
五百多的那个电压是正常的,看看你的变频器的工作环境,是不是存在干扰或者电源电压不稳?

网友B:
大差不差的  你的万用表也不可能那莫准

网友C:
查下电压检测电路。

楼主:
电压检测电路谁有啊??

网友D:
取样电路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