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0):
三相五线制护套线,黄,绿,红,浅蓝,黑色,请问按照国标,哪根是零线?哪根是地线?为什么黑色线的线径比其他的小一点呢?

网友A:
不要黑色,应该是黄绿线是地线

网友B:
导线颜色:A、黄;B、绿;C、红。零线或中性线淡蓝色,安全接地线用黄、绿双色线;直流、正极棕色;负极蓝色;接地中性线用淡蓝色

网友C:
,应该是黄绿线是地线

楼主:
人家客户提供的五芯护套电缆的颜色是黄,绿,红,浅蓝,黑色。我也知道地线必须是黄绿线,这是国内,国际都统一的标准。可是人家客户提供的电缆是这样的,大家就事论事,地和零怎么区分颜色?

网友D:
黄A,绿B,红C,浅蓝N,黑可以不用,若非要用可当作地线;一般来说黑色用作控制线,或者用作通讯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黄A,绿B,红C,浅蓝N,黑可以不用,若非要用可当作地线;一般来说黑色用作控制线,或者用作通讯线。
同意。无奈的情况下,只能用黑色当接地线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导线颜色:A、黄;B、绿;C、红。零线或中性线淡蓝色,安全接地线用黄、绿双色线;直流、正极棕色;负极蓝色;接地中性线用淡蓝色

网友G:
引用 楼主:
人家客户提供的五芯护套电缆的颜色是黄,绿,红,浅蓝,黑色。我也知道地线必须是黄绿线,这是国内,国际都统一的标准。可是人家客户提供的电缆是这样的,大家就事论事,地和零怎么区分颜色?
这种电缆有见到过,一般都是黑线做零线,浅蓝做地线

网友H:
引用 网友D:
黄A,绿B,红C,浅蓝N,黑可以不用,若非要用可当作地线;一般来说黑色用作控制线,或者用作通讯线。
同意这个,ABC黄绿红,零线为N,国内接地用黄绿相间线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人家客户提供的五芯护套电缆的颜色是黄,绿,红,浅蓝,黑色。我也知道地线必须是黄绿线,这是国内,国际都统一的标准。可是人家客户提供的电缆是这样的,大家就事论事,地和零怎么区分颜色?
这种电缆有见到过,一般都是黑线做零线,浅蓝做地线
我也这样处理的。

网友J:
你这个电缆厂家有问题  或者卖给你的可能是普通的信号电缆  不是电源线

网友K:
楼上那么多都说了楼主应该知道了吧

网友L:
蓝色做零线
黑色做地线

网友M:
这种线好像非标的有不少,我一般用黑色做地线。

网友N:
国际标准不一样,欧洲的不一样,上网查查,据我所知,香港和大陆的都不一样,

网友O:
浅蓝的应该是零线……

网友P:
有标准色的,按标准色使用,没有标准色的,用接近颜色代替,像楼主的实际情况,黑色应该用作地(PE)线。因为黄、绿、红、蓝已分别作为A\B\C\N\的标准色线了,你就不能用蓝色当作地(PE)线了。

网友Q:
  蓝色做零线,黑色做地线

网友R:
多大的线,黑线有多大?
我不知道具体的标准,但倾向于17楼老兔子等的意见,因为浅蓝已有明确的意义;
另外,注意黑色线线径,做PE线是否足够。

在以前,PEN线多用黑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