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

楼主(2013-01-10):
大家好 我的设备  plc的 cpu 指示灯 sf长亮红灯  bf灯不亮,并触摸屏电脑 报警  emegency stop, 所有界面数据没有了请问下什么原因

网友A:
连上看看,报警信息写啥,一般意思上这个是严重的系统内部错误,那么为什么引起的,要看诊断信息的,不是就这么说说就知道的。

网友B:
SF  系统故障指示灯 是不是那一路的保险烧了啊。。

网友C:
SF 程序错误啊

网友D:
重新给plc输入程序看行不行。

网友E:
SF  系统故障指示灯,估计通讯线问题,或程序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