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0):
1)家用空调什么牌子好?首先线路要安全:应具备适合的用电容量和可靠的专线连接,并具可靠的接地线;
  2)调节室温要恰当:制冷时室温定高1℃、制热时室温定低2℃、均可节省10% 以上,而人体几乎觉察不到温度的差别;
  3)滤清器要定期给予清扫:灰尘会堵塞滤清器网眼,降低冷暖气效果,应半月左右清扫一次。 尽量少开门窗、使用厚质、透光少的窗帘可以减少房内外热量交换,利于省电;
  4)室外机的出风口要敞开:如果有所阻挡物,冷暖气效果就会有所降低,浪费能源;
  5)出风角度选择要适宜:冷气流比空气重,易下沉,暖气流则相反。所以制冷时出风口向上,制热时则向下,调温效率大大提高;
  6)开机和使用中的状态设定要控制好:开机时,设置高冷/高热,以最快达到控制目的;当温度适宜时,改中、低风,减少能耗,降低噪音。
  3家用空调的维护保养方法
  家用空调什么牌子好?维护保养也很重要,有利于提高制冷效果,有利缩短降温时间,有利空调节能,有利延长空调机使用寿命,因此作为广大用户一定要注重空调的维护保养。
  3.1空调的常规保养维护[5]
  1)清除通风口的杂物,保证通风正常。观察室外机架有无松动现象,清洁室外通风网罩内有无异物。同时,保持通风口的畅通无阻;
  2)室内、外换热器表面清洗,提高换热器的效率。清理室内换热器时,应小心拿下面板,用柔软的抹布擦洗,使用小毛刷轻轻刷洗完内机的换热器,这样达到清除灰尘和可繁殖病菌的有害积聚物的目的。但是注意由于散热片是很薄的铝质材料,受力后容易变形,因此要小心刷洗;
  3)清洗过滤网上的积灰。在清洗过滤网的时候,首先切断电源,再打开进风栅;取出过滤网,用水或吸尘器清洗过滤网,水温不要超过40℃,用热的湿布或中性洗涤剂清洗,然后用干布擦净,同时不能用杀虫剂或其他化学洗涤剂清洗过滤网;
  4)清洗排水部分的污垢和积聚物。排水部分容易沉积污垢,必须定期进行彻底消毒,保证排水通畅、防止细菌繁殖;
  5)检查其他。包括供电线路、插头插板、开关;检查易耗损件,如导风转板、杀菌除湿、光触媒等部件状况,确保空调状况良好无异常。
  3.2特殊时段空调保养
  空调什么牌子好?在3月~5月和9月~11月温度适中的季节里,人们一般让空调处于非工作状态。在不使用空调的季节,比如三菱空调,首先应当断掉三菱空调器电源,但最好保持一个月开机一次的使用量,以防止长时间不使用导致机内润滑油凝结。同时,为保证空调的长期高速运转及使用使命的延长,在暂停使用和开始使用空调的时候,还得注意对空调的恰当养护。
  1)使用季节结束后。可在让空调暂停使用之前,在晴天里将空调设为送风状态,开机运转半天左右,使空调内部完全干透;同时还应将滤尘网、室内机、室外机清洗干净;
  2)使用季节开始前。检查室内和室外机组的进风口、出风口有无障碍物,以免降低空调的工作效率;安装好滤尘网,避免因灰尘进入机器内部而损坏机器或引发故障;遥控器的清洗要用干布,不要用玻璃清洗剂或含有化学物质的布,清洁后要装入两节型号相同的新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