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0):
富士F70PLC怎么才能和电脑通讯,我用是USB转换的。驱动程序我也安装了。通讯设置也应该没什么问题。可就是读不出来。想问一问哪位有用过富士F70PLC的师傅。教教我怎么才能和PLC连接上。

楼主:
用的转换盒的型号是:micrex-sx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富士F70PLC怎么才能和电脑通讯,我用是USB转换的。驱动程序我也安装了。通讯设置也应该没什么问题。可就是读不出来。想问一问哪位有用过富士F70PLC的师傅。教教我怎么才能和PLC连接上。
F系列使用的USB编程电缆为:FLT-ASFKA

网友B:
呵呵;十分老的型号了;

网友C(2015-04-22):
请教下各位师傅:我用笔记本想读PLC的程序怎么读不出来,是不是线有问题,还是程序我不会用,是用在线的菜单读程序吗

网友C:
我的是英文版的,读程序应该是online吧

网友C:
我用的是NB系列的PLC

网友D:
NB系列的比较简单
你的通讯线对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