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0):
加速度传感器是一种能够测量加速力的电子设备。加速力就是当物体在加速过程中作用在物体上的力,就好比地球引力,也就是重力。一般加速度传感器就是利用了其内部的由于加速度造成的晶体变形这个特性。由于这个变形会产生电压,只要计算出产生电压和所施加的加速度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将加速度转化成电压输出。在我们使用加速度传感器有时会碰到低频场合测量时输出信号出现失真的情况,用多种测量判断方法还一时找不出故障出现的原因,令我们很头疼。

   一、系统低频响应差

   这有两方面的原因:加速度传感器低频响应的截至频率不够低;与传感器配套使用的恒流电压源或电荷放大器的截至频率不够低。针对第一种情况就需要检查传感器的低频响应(可通过测量时间常数来判断),选用低频好的传感器。如果是第二种情况就需要正确选用恒流电压源和电荷放大器的低频截至频率。

   二、系统低频信噪比差

   出现这个情况大多是由于加速度传感器的低频噪声大,这就需要选用满足低频信噪比指标的传感器。

   三、外界环境对测量信号的影响

   这主要考虑瞬态环境温度对传感器造成的影响,可以对传感器采用隔热护套,选用温度响应系数小的传感器来加以避免。

   所以,只要出现加速度传感器低频测量信号失真情况,只要对比以上三点,看看是哪个因素造成的,有针对性的进行解决,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