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的使用

楼主(2013-01-10):
我现在又一个六根线的编码器,这六根线是接在一个解析器上的,我测量了一下好像没有电源线。
好像是三组线圈
有两组的阻值是一样的有一组的阻值大一些
三组多没有二极管特性
这个编码器可以用到PLC的高速计数上吗?

网友A:
上面有没有接线图或者铭牌

网友B:
编码器怎么会有三个线圈呢?????

网友C:
测量看像是C+,C-,D+,D-那种,用西门子SM338采集那个,

网友D(2013-12-06):
是测束电机还是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