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0):
三菱最新系列PLC-L最多支持控制多少轴,包括内置控制2轴,简易运动16轴,定位4轴,总共能控多少

网友A:
模块自身2轴,简易定位单元一个模块占用32点可以控制16轴,可以添加多个这样的模块,但是要是多个模块,那还是用Q的运动控制器要好些

网友B:
没有限制吧!这个不好回答你;自己看看资料运算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就是把三菱所有资料都找过了,才问的,这系列新出也没多少人懂

楼主:
请问对三菱-L系列熟吗,有些问题资料找不到又没人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