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0):
我有一块胜利数字万用表。平时挺好用的。读数准确。前几天不小心用电阻档误测了直流24伏。现在出现了测直流读数不准的情况。测直流24伏读数34左右。不知怎么维修。

网友A:
这种表一般都是贴片,个人那设备难修

网友B:
欧姆档测直流我也遇到过,但是表没坏!

网友C:
呵呵万用表要专业的人修吧,它里面的电阻精度要求高

网友D:
买块新的吧

网友E:
还是买块新万用表吧。

网友F:
买块新的吧  修很难  新的也不贵

网友G:
一般来说数字表除电流端口外其它输入端口都有过压保护,24V应该不会对表造成损坏,你可以先打开后盖看看有没有变质原件。

网友H:
换个好点的吧,这个东西不准会害死人的~

网友I:
万用表有要求的,不能用电阻档测带电设备。不按要求操作,坏了自己负责啊!!!

网友J:
胜利的欧姆档测交流没事  测直流好像要出问题

楼主:
说的太对了。表不准会害死人的。明天去仓库换个新的。谢谢大家。以后会注意的。感觉楼上说的很对。胜利表电阻档偶尔误测交流档没事。误测直流档就会出现上面的情况。

网友K:
悲了个催。买新的吧。百来块。

网友L:
呵呵,粗心了吧!测量前先看表!重新买一块吧,现在表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