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0):
今天帮客户调试一台ABB 软启动器以前没接触过。。55千瓦。外三角。外置旁路接触器。发现无法启动。报一般故障。发现其启动电流一直在150安。电机旋转缓慢,无法启动成功试将启动时间,启动电压调高无果。观察其外接一电流互感器为150比5.经询问得知此机经此互感器为电动机限流。经实验将此机互感器换为250比5的可顺利启动。但手动停机时却报外围故障。后将软启动时间调为零时一切正常。原来此机软停止功能也靠前一互感器检测电流。而该控制柜停止时直接切断供电接触器。互感器检测不到电流。因此就会在手动停机报警。

网友A:
是限流起动方式,换成比150/1的互感器就ok了。说明上有的,是pss的软启吗。因为起动时互感器二次侧电流大于1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限流起动方式,换成比150/1的互感器就ok了。说明上有的,是pss的软启吗。因为起动时互感器二次侧电流大于1A了
是的。前辈。PSS系列。我们用的是250:5的互感器才可启动。负载其实很轻。原来要用二次侧为1安的互感器啊。怪不得我一直在疑惑为何采用内三角。55千瓦。竟然还要用到250安的互感器。非常感谢楼上。谢谢。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了,因为我们也一直在用ABB软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