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0):
系统为一台CP1H-40EDT-XA的PLC主机,4个CPM1A-40EDT扩展,1个CPM1A-16ER扩展,1个CPM1A-DA041扩展。
第一台为维修的PLC,裸机输入程序,没问题出现,装上机台后,报008A故障,红灯闪烁,鉴于以往有修回来的PLC不能用,判定为PLC问题。
第二台为新机,由于上次认为PLC有问题,直接装上机台输入程序,关电再启动后,报008A故障,红灯闪烁,开始怀疑是主机模拟量输出问题。
第三台仍为新机,这次把模拟量与扩展断掉输入程序,关电再启动,无问题,关电插上模拟量输出,再启动无问题,再关电插上后续扩展,报008A故障,红灯闪烁,判定为扩展模块有问题。
第四台还是为新机,这次把模拟量与扩展断掉输入程序,关电再启动,无问题,关电插上模拟量输出,再启动无问题,再关电依次插上后续扩展模块,直到插到CPM1A-16er扩展仍然无问题,最后插上CPM1A-DA041扩展,开电启动报008A故障。
至此四台PLC损坏,外加1个CPM1A-DA041损坏。(另外损坏的主机为红灯闪烁故障,如果不对主机模拟量输入输出进行程序设置的话,不会报故障;一旦程序设置中启用模拟量,关电再启动肯定报故障!)
第五台为新机,换新的CPM1A-DA041模块后输入程序再启动,程序与扩展顺利运行,从发生问题到最后查找到问题过程中外部线路没做任何更改。

网友A:
如线路没改动不会连坏4个PLC吧

网友B:
什么都没有一台能用的,直接买新的吧

网友C:
还好,你要是用松下PLC,那就真认你忙一阵了。
松下PLC,只有某一个运算数据为0,马上就红灯闪闪,并且必须要花很大的时候来消除。

楼主:
烧掉的PLC,又得返修了。。。尤其测试最后一个的时候,是一群人看着烧坏的。

网友D:
是不是看着挺无语的

网友E:
楼主说了半天,也没说清问题在哪儿。
008A故障码---内置模拟量异常,A315.14 为on;A434存有异常信息。
还是查你的设置吧。
PLC坏了吗?不一定
你只以简单换plc的方式维修/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说了半天,也没说清问题在哪儿。
008A故障码---内置模拟量异常,A315.14 为on;A434存有异常信息。
还是查你的设置吧。
PLC坏了吗?不一定
你只以简单换plc的方式维修/判断
最后插上CPM1A-DA041扩展,开电启动报008A故障。

我说得很清楚了吧,就这个模块插上去后开电,PLC报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说了半天,也没说清问题在哪儿。
008A故障码---内置模拟量异常,A315.14 为on;A434存有异常信息。
还是查你的设置吧。
PLC坏了吗?不一定
你只以简单换plc的方式维修/判断
008A故障码---内置模拟量异常

问题是:本身模拟量输出外部电路都是光电隔离的,PLC主机本体直接上电插上模拟量,也不会报错呢,现在的问题关键是扩展的CPMIA-DA041出问题以后,造成主机烧坏,你不换PLC,你能知道是扩展的模拟量模块坏掉造成主机模拟量模块报错嘛?
同样的设置,我输入到裸机里面,是没有报错的!!!

楼主:
4个PLC确实是坏掉了。

如果程序我全部清除,PLC格式化,是不会再报警,如果我又设置使用本机内置模拟量,红灯闪烁报警,模拟量无输入输出。

但是没烧坏之前,怎么设置都没问题,不会报警的。

网友E:
你的回复还是没有说明问题所在。
你查外电路吧,外电路问题
模拟有光隔?怀疑

网友F:
果断换新的

网友G:
没有太搞懂,为什么PLC主机会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太搞懂,为什么PLC主机会损坏!
后续扩展把主机影响造成的,这个问题我也是第一次见,烧的比较多,尤其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烧的第四个,已经只能用傻眼了。

网友H:
还有多少杯具要重演……

网友I:
四台都这样?!应该是线路问题吧?

网友G:
一般输入输出点都是有保护功能的,不会是最后那个有问题的模块的总线部分有问题所以把主机给搞坏了吧!

网友E:
楼主就是坚持“是最后那个有问题的模块的总线部分有问题所以把主机给搞坏了”。
记得要更换DA041必须拆线,能确定更换后的接线与原来一样?
弱弱问一下:是在用设备,还是新设备?
此问题官方如何解释?
再问一句:产品是送官方维修的?检测报告能公布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输入输出点都是有保护功能的,不会是最后那个有问题的模块的总线部分有问题所以把主机给搞坏了吧!
bing  bong,看来你也是明白人,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就是坚持“是最后那个有问题的模块的总线部分有问题所以把主机给搞坏了”。
记得要更换DA041必须拆线,能确定更换后的接线与原来一样?
弱弱问一下:是在用设备,还是新设备?
此问题官方如何解释?
再问一句:产品是送官方维修的?检测报告能公布一下吗?
修回来后,我把检测报告发来大家看看。

网友J:
plc没有损坏,应该是小问题

网友E:
楼主,检测报告该出来了,晒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检测报告该出来了,晒一下。
晒出来了

网友E:
好不容易看清,先将照片处理一下就好了。
1.CPU是CP1H-XA40DT-D的
2.DA041内部电容损坏,造成24v短路,进而将CPU的F2损坏?F2位置?还使100ch没有输出,设备是新的在试阶段?
3.欧姆龙用CPM2AH检测的DA041,cpu电源灯不亮,并有异响(估计是高频啸叫),检测用CPU没有损坏?
4.从结果看有一个要收费,估计是楼主说的第一个CPU,想必设备使用一段时间?什么原因让DA041损坏,慢慢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不容易看清,先将照片处理一下就好了。
1.CPU是CP1H-XA40DT-D的
2.DA041内部电容损坏,造成24v短路,进而将CPU的F2损坏?F2位置?还使100ch没有输出,设备是新的在试阶段?
3.欧姆龙用CPM2AH检测的DA041,cpu电源灯不亮,并有异响(估计是高频啸叫),检测用CPU没有损坏?
4.从结果看有一个要收费,估计是楼主说的第一个CPU,想必设备使用一段时间?什么原因让DA041损坏,慢慢查吧。
上面晒的是厂里刚试机的cpu和da041的报告,昨天外修的又出现一个da041造成cpu损坏的,真是头大。。。。又一堆坏的要回来了

网友E:
你的意思是新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意思是新设备?
对,新设备。

前天外修的设备用了差不多8个月,也出现这么个问题。

网友E:
“昨天外修的又出现一个da041造成cpu损坏的”
恐怕还是电路问题,试着将模拟量电源与PLC的分开,外部有短路?-----根据F2损坏猜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昨天外修的又出现一个da041造成cpu损坏的”
恐怕还是电路问题,试着将模拟量电源与PLC的分开,外部有短路?-----根据F2损坏猜测
昨天配件回来,cp1ma-da041配件内部进水,拆开看到电路板上有水的地方烧焦了,客户该赔了......

不过也得出一个结论,扩展电路烧坏,确实造成主cpu也会烧坏。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昨天外修的又出现一个da041造成cpu损坏的”
恐怕还是电路问题,试着将模拟量电源与PLC的分开,外部有短路?-----根据F2损坏猜测
昨天配件回来,cp1ma-da041配件内部进水,拆开看到电路板上有水的地方烧焦了,客户该赔了......

不过也得出一个结论,扩展电路烧坏,确实造成主cpu也会烧坏。
哈哈 内部短路了
类似脑梗,中风,一个小小的栓塞,胳膊腿动不了了,甚至生命交代了。
好在只是F2烧了,没大事,自己找个换上,可以省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