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0):
摆转90度,一取一放,运动自如,说是机械手也可以,说是机器人也行。就看你怎么定义了。

网友A:
上料机,下料机,上下料机。

网友B:
怎么检测物料到位 是发夹到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检测物料到位 是发夹到呢?
气缸上有感应器的,调节位置就行。。。

网友D:
旋转用气缸不是更经济简单吗?

网友E:
图做的不错,怎么做的呢?

网友F:
SOLID WORKS 强大啊!

网友G:
一般叫机械手吧。

网友H:
   这个就是机械手吧

楼主:
这种机构适用于移动的高宽台面,取放角度可以任意编程,距离可以进行调节。

网友I:
上下料的二臂都用气缸工作吗 ?

网友J:
这个图够牛的  控制没啥特别的

网友K:
楼主好强大啊。机电一体化啊。机电合一。

网友L:
看看  算 机械手的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K:
楼主好强大啊。机电一体化啊。机电合一。
你在论坛机电一体化可是出了名的哟

网友N:
学习了!我们用的气动左右移动双夹头取料多,成本低廉

网友O:
一般的话 用 接近开关检测物体啊,输出开关量信号。

网友P:
吴工,传动轴那么长,想知道停止时上面气缸会不会有抖动呢?

网友Q(2013-02-14):
引用 网友P:
吴工,传动轴那么长,想知道停止时上面气缸会不会有抖动呢?
应该能缩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