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0):
我们公司的AB变频器无输出,显示面板上显示的电压正常610V、频率也有、就是电流没有,后来厂家来人诊断为IGBT损坏了,请问IGBT在变频器里的作用是什么?望各位大神相告

网友A:
我估计这问题没有人会回答你,自己去百度搜一下吧。

网友B:
感觉不是IGBT坏。

网友C:
IGBT就是约等于高级接触器,哈哈。

网友C:
没输出的可能性有很多,模块PN端开路,驱动电源开路,驱动脉冲丢失,光耦检测封锁。

网友D:
逆变部分有问题!

网友E:
是不是大功率高频开关管,把整流后的直流电压逆变为高频电压?

网友F:
估计不是模块的原因。1,模块故障要显示故障代码。2,严重的话根本送不上电。

网友G:
和我的问题一样的咋办呢?

网友H:
不是丨GBT毛病

网友I:
变频器从原理上来说是交流-直流-交流的过程
直流逆变成交流电的工作过程就是IGBT在起作用

网友J:
像功放差不多

楼主:
的确是IGBT坏了,厂家又来了的,更换IGBT后就好了……我们这次变频器电压、频率都到了,就是无电流输出,而且变频器也没报警

网友K:
现在很多品牌的变频器都有相当完好的保护装置,有什么故障一般都会显示故障代码,很方便维修的,如果什么都不显示,不一定是IGBT坏了,请你再好好检查一下连接的线路、设置,还有外围的接线(如外界可调电位器,控制线等)。

网友K:
我刚发的文件有点晚了,早写好了没来的及发出,不好意思献丑了。。

网友L:
逆变有问题了,建议厂家维修

网友M:
这年头都是让钱给弄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