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1):
本人一菜鸟 ,接了一个恒压供水项目,客户要求明天柜子必须到,否则不用去了
用cpu224xp wincc flexible 做组态

问题一wincc flexible 设置一个自动运行 自动停止,想问关于SM0.0 使能的PID向导子程序 在按下自动停止 是不是要取用PID自动生成的中断程序 怎样PID停止运行 简单的说

问题二: wincc flexible 如何读取变送器送入的压力测量值 0-10V  对应0-100 显示在HMI上面   我已经把模拟量值转化成浮点数 0.0到100.0 存在 VD104中
想问 wincc flexible  I/O域如何设置  能读取0.0-100.0这个数值

问题三
如何通过wincc flexible 把压力设定值写入PLC中 VD100 浮点数      wincc flexible 能直接输入浮点数吗,还是要通过转换得到
此问题 困扰很久了

以上三个问题 纯属菜鸟问题,只因为时间比较急 没时间好好看编程手册,望大家解答一下
凌晨三点了,开始装柜子

网友A:
楼主挺不容易的。

网友B:
wincc flexible  不是一时半会能说清的

网友C:
我用过wincc flexible和300通讯的,当时我把数据放转换放在MD中,只要在触摸屏中  将参数设置好了就可以通讯了。

网友D:
PID反馈需要自己编程写程序,写PID程序比较难。有一种恒压供水比较简单七八百元,程序写好的

网友E:
柜子先送过去,然后慢慢编,对客户说在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柜子先送过去,然后慢慢编,对客户说在调试
没错 先拉过去了  目前程序改进中 争取一两天时间

网友F:
wincc  太难了  感觉西门子的东西就是难在通讯  他的通讯真的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F:
wincc  太难了  感觉西门子的东西就是难在通讯  他的通讯真的很麻烦
通讯现在是搞定了,网上教程其实很多 ,但是没项目做的时候,哪里有心情看那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PID反馈需要自己编程写程序,写PID程序比较难。有一种恒压供水比较简单七八百元,程序写好的
有是有,我也做过那种的    但是客户要求触摸屏显示参数 还有其他一些功能  所以不得已用西门子,用三菱熟悉多了

网友G:
160582405   PLC编程学习群大家可以进来讨论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柜子先送过去,然后慢慢编,对客户说在调试
没错 先拉过去了  目前程序改进中 争取一两天时间
只能这样迂回了,而且调试也正常的要花时间。。。

网友I:
晕,真是有点菜!!!菜还敢接项目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晕,真是有点菜!!!菜还敢接项目啊!!
楼主勇气可嘉!不过能把主要的几个点抓住了。

网友K:
楼主的这3个问题自己都可以解决,呵呵,
另外我叮嘱楼主一句经验之谈,
含有PID的程序,必须在存在调用PID的时候下载,切记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晕,真是有点菜!!!菜还敢接项目啊!!
楼主勇气可嘉!不过能把主要的几个点抓住了。
不好意思 临时抱佛脚  柜子现在已经用了好几天了,效果不错    只用了一个PID向导 就解决了,再通过PID调节面板整定一下,触摸屏只连接几个变量,其他的能省则省,实验一下就知道怎么做了,之后看了官网教程,套用一些,对于这个精度不需要很高的,嗯 客户还是比较满意的,只不过HMI搞得有点粗糙

楼主:
引用 网友I:
晕,真是有点菜!!!菜还敢接项目啊!!
呵呵,本来是叫别人编的,哇靠价格太高,利润都没了 ,自己来  有项目才想到学习

楼主:
下次把做的这个上传一下,大家不要笑话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PID反馈需要自己编程写程序,写PID程序比较难。有一种恒压供水比较简单七八百元,程序写好的
有是有,我也做过那种的    但是客户要求触摸屏显示参数 还有其他一些功能  所以不得已用西门子,用三菱熟悉多了
楼主相当厉害啊!我是看说明书完全属于看不懂的那种。这两天看了半天的说明书,越看越想死~~~~全英文的啊

网友L:
啊呀,我来晚了……

你早上发贴我就能回答你了……我只在白天且不用台式机的时候才嫩回答WinccFlexible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