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1):
情况是这样的,有2个西门子300C-2DP的CPU.(简称一号,和二号吧)。 一号上面连有一个维纶的触摸屏,二号上面有IM153的4个接口模块。现在情况是2个都要做主站,距离相距50米,又没有交换机。如何做通讯??    DP如何做,MPI行吗?

在补充个问题:MPI通讯距离多少?
             DP通讯距离多少?
             网线通讯距离多少?
             光纤通讯距离多少?

网友A:
DP,MPI都可以。都是主站是对其他设备的,他们之间是一主一从的,用单边通讯的方式,在一边做程序就可以了。不需要交换机,这个很近的。
Profibus-DP支持多主混合通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P,MPI都可以。都是主站是对其他设备的,他们之间是一主一从的,用单边通讯的方式,在一边做程序就可以了。不需要交换机,这个很近的。
Profibus-DP支持多主混合通讯的。
2个都要做主站,好做吗。。都要单独编写程序,因为2号挂了接口模块,后面挂了4台设备,而一号是必须做主站的,

网友B:
你这应该算是双主对双从了,可以用profibus dp通讯做。

网友C:
我知道DP通讯的距离不是问题。50m不算远,不是问题。对于主从的概念,1楼回复,很受教。道理也讲得很清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DP,MPI都可以。都是主站是对其他设备的,他们之间是一主一从的,用单边通讯的方式,在一边做程序就可以了。不需要交换机,这个很近的。
Profibus-DP支持多主混合通讯的。
通讯的程序好弄不?

楼主(2013-02-19):
已经解决,最后走的是MPI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