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M-KY02S是那产的PLC

楼主(2013-01-11):
请教高手:MAM-KY02S坏了可以用三菱的代替吗

网友A:
你就不能上个图???

楼主:
是螺杆空压机的控制器,几乎所有螺杆机都用它

网友B:
如果自己会编程换个没有问题;这个外壳是仿LG品牌的;

网友C:
自己用单片机开发的。用别的替代当然可以。硬件和编程问题了